请问大家能流方向逆变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1-15):
导出文件的时候显示有错误:能流方向逆变 有知道的吗 谢谢了 编译完的时候就显示有一个错误 我检查不出错误的来源 就导出文件 结果显示能流方向逆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出文件的时候显示有错误:能流方向逆变 有知道的吗 谢谢了 编译完的时候就显示有一个错误 我检查不出错误的来源 就导出文件 结果显示能流方向逆变
如图红圈处,当T38,T41,T40为TRUE时,M0.1为FALSE是,那么红圈处的RLO(逻辑运算结果)是TRUE还是FALSE呢?
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你让PLC如何去判断呢?
编辑如此复杂的程序,你需要简化你的程序,以便于人或者机器都能清楚的理解你的意图。

楼主:
还有别的程序呢
这样前20秒M0.1得电 当T38时间一到 M0.1就失电了 小灯就开始闪烁3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