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MM440变频器的参数P0311是设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的,手册上设定范围为0~40000 1/min,其单位1/min是什么意思,如何和我们常用的r/min对应。一般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r/min,这里设定范围是40000,有这样大吗?请赐教。

网友A:
1/min就是r/min,像60Hz的电机,转速就大过3000r/min,所以那个设置范围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M440变频器的参数P0311是设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的,手册上设定范围为0~40000 1/min,其单位1/min是什么意思,如何和我们常用的r/min对应。一般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r/min,这里设定范围是40000,有这样大吗?请赐教。
P0311指的是额定转速,不是同步转速,是考虑了额定滑差的转速。要严格输入。不论是50Hz还是60Hz的电机,额定转速一定要输,不是同步转速。至于设置范围,不用去管,只要求你按照电机的铭牌数据将额定转速准确输入即可。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