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s7-200的程序下载到PLC里 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连接通的,
到最后说complie error。

网友A:
CN机型对应的软件版本不可低于V4 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设置为中文。

网友B:
可能中软件版本太低了。

楼主:
太感谢了。我把设置改为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C:
1楼正解  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