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变频器启动故障显示:主电路欠电压指示(P.oFF)。不知道哪里坏了,怎么检查。急急,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可能的故障原因:
1、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为检测电路所侦测,判断为触点未闭合,报出欠电压故障;
2、驱动电路有末级功率放大电路,当放大管击穿时,送入启动信号时,将驱动电源短路,如电压检测信号是从电源取得,此时也会报出欠电压故障;
3、接触器触点不良或可整流电路可控硅未导通,启动过程中造成直流电压偏低,报欠电压故障。
4、电路检测电路本身不良,误报故障;
5、CPU的VRFE引脚,用于A/D转换的基准电压因电容漏电等原因升高,使程序运算错误,误报故障。

楼主:
谢谢帮助
看了你的回复,收益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