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电机走不准

楼主(2010-11-15):
使用松下100W的伺服电机 控制包装机的送料,停止是靠感应器,感应到即停止。做一段时间后 位置的跑偏,重新搜原点又OK。会是功率太小造成走不准的吗?

网友A:
感应到即停止 这样做肯定会不准的
PLC收到感应器的响应时间会有不一样

网友A:
按你那样做感应器,感应到即停止这样就不要用伺服了
伺服要想定位准确要用给脉冲的方法

网友B:
使用松下100W的伺服电机 控制包装机的送料,停止是靠感应器,感应到即停止。做一段时间后 位置的跑偏,重新搜原点又OK。会是功率太小造成走不准的吗?
重新搜原点说明你用了脉冲控制,那为什么送料的时候不用脉冲控制,这样定位才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