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5):
我单位有一台运行一年的西门子MM440系列110KW 的变频器,今天点检其受控电机时,发现三相线有松动,故停机紧固,再开机,就出现电机反转,检查了DIN2端子电压没入机,怀疑有干扰,把DIN2入线从变频器端子上摘除,开机还是反转!打开机器显示屏调数据,没发现异常!后把P0702里原来的12改成15,就正转了,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我知道电机的问题和变频器无关系,但,我就只是把所有的电源断开过一次,好紧固电机三相线,却出现了这个古怪的问题!感谢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呵呵你确定你只紧了 主回路的螺丝吗?要是这样的话,那真的闹鬼了

楼主:
就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重做三个铜线鼻子,根本没时间做别的,拆一根,做一个还原接一根,一根一根单独拆接的,相序不可能错!我把P072改为15就能按原来的方向转了,说明是有信号进到DIN2了!改12为15也就是把反转功能改为固定设置功能了,也就是没激活的状态了

楼主:
DIN2处于禁用状态,就能正转了!

网友B:
有感应电压在端口上,有这种可能。

网友C:
我原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缺相造成的,你这有可能是有一相没接好吧

网友D:
这个还真解说不清楚。有时候自己搞忘记了也正常的,就象有时手里拿着电笔却一直在找着它,呵呵。

网友E:
这种故障没有碰到过,真有点怪了。

网友B:
提示下,注意不要在“签名”处做广告。这是“规矩”。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又去处理昨天的故障!把昨天改过的数据还原,又能正传了,而且弄了一天,也未出现昨天的情况!我认为可能还是有感应干扰造成的,因为昨天我只把DIN2端口给禁止了,机器就能正转了!说明运转方向还是由于DIN2的变化而产生的!感谢各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F:
有可能是缺相,变频器本身que

网友G:
应该是DIN2的变化发生变化了,不然就有鬼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富士1.5kw变频器,用plc控制端子正转,但有时会出现一两次反转现象,不知何故。最后只能换掉,改用其他品牌变频器。再也没用发生此类故障。

网友I:
这种故障没有碰到过,怪了。

网友J:
请把检修过程记录详细做好

网友B:
很好。这样就可以共享经验了。把问题的结论和处理效果公布,值得称赞。竖起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K:
你用的是伺服控制器吧,查查编码器。编码器传送数据错误会导致反转。

网友L:
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