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一个5.5KW潜水泵,从水池抽水,给四层楼十几户人家供水,
我搞过多年电工,也从事电子电脑维修,现在把这个供水加上变频器控制,
联系武汉天正,他们给了一个2000元左右的变频器,一只远程压力表,
不知这样做行不行?
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B:
改恒压供水方式? 这个第一次调需要耐心。。。
供货商有没有相关的参数给你参考的?

网友C:
看潜水泵扬程是否能抽到4楼的高度;看变频器是否带PID调节工艺。都符合了,就可以。

网友D:
没什么好怕的!认真的去做!不做怎么会的了呢?没做过的不表示你不会!做完了,你就会了!就知道别人给你的方案行不行!你自己就有方案了!

楼主:
谢谢各位,水泵没问题,变频器有PID,装好后回来汇报

网友C:
剩下问题就是针对现场的控制硬件接口连线、参数化设置变频器。需要认真去读一读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了。变频器啥牌子的?

网友E:
设计方案自己搞还是买变频器的给你设计的,先弄清楚你的要求,再上手操作,从理论的方面不思路缕一下,省的接线不好,损坏变频器!

网友F:
很简单的,仔细看下是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要注意,弄不好水泵电机会容易烧掉。

网友H:
有远程压力表可以安装,

网友I:
用压力变送器加变频器的PID功能就搞定。

网友J:
恒压供水,只要变频器具备PID调节功能就能实现。。

网友K:
正弦变频器恒压供水应用方案
fang[upload=doc]uploadImages8/fd22c24d4efcb6bb41f5d2a574049aec.doc/正弦变频器恒压供水应用方案.doc[/u方案、参数、调试过程。很详细

网友L:
储压罐
最好弄一个隔膜储压罐,这样可以减少变频器的启停及保护变频器。我做过很多

网友M(2011-02-11):
楼主不是要回来报告吗 没见人呢

楼主(2011-03-21):
回楼上,回来汇报了,那个供水已经在运行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