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最近修了一台康沃FSCG03 11KW的变频器,原来是模块损坏。拆下模块后检查驱动电路只有一个二极管损坏。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异常,没装模块试机正常后装上模块试机,一切正常。并且带了一台4KW的电机运转了一段时间,测电流电压均正常。交给客户用了一天后模块又损坏,并且驱动电路损坏严重。感觉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隐患没有查出来造成的。郁闷啊。请问各位老师,之前这种情况下还要重点检查哪些地方,怎样能发现性能不良但还能用的元器件,还是应该彻底更换哪些器件,谢谢

网友A:
运转了一段时间又坏?!不一定是变频器的事啊,现场电机与电缆有无不良啊。电机电缆有打火、突然短路等,运行中模块就爆掉了。不一定全是变频器的原因啊。
但变频器模块坏掉后,一般情况下,驱动电源肯定会受到冲击,出现栅极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驱动IC损坏,驱动电源稳压二极管击穿等相关故障,须细心检查驱动电路无故障后,再上模块。在顺便查一下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无容量下降、失效等故障。可能是模块易坏的隐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