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10-11-16):
互感器的一次侧或二次侧的地可不可以作为保护或仪表的回路线???如果不可以他们的回路线式从何处得到的??????????????????

网友A:
我认为不可以,互感器的一次侧或二次侧的中性点要接地,有专门做保护的互感器。

网友B:
互感器在安装处即接地,同时在接地端引出一条线作为有需要的地方的回路线,你在现场注意观察一下,就可以自行看到

网友C(2012-10-09):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在安装处即接地,同时在接地端引出一条线作为有需要的地方的回路线,你在现场注意观察一下,就可以自行看到
我们厂生产的配电柜地线统一引到接地铜排。但是保护线可以接到该互感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