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带变频器的电机更换变频器进线还是出线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改变变频器的出线才能改变电机转向,因为变频器本事对三相电进行了整流逆变

网友B:
改变电动机接线盒中的相序才行。

网友C:
变频器带电机,改变旋转方向,不能对变频器的输入进行换相,只能对变频器的输出线(也就是接电机的电源线)做换相接线,即可反向。因为变频器的输入是整流电路,所以在变频器的输入倒线是徒劳的。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三根线任意两根调换就可以换转向,

网友E:
改变变频器的出线才能改变电机转向,因为变频器本身对三相电进行了整流逆变

网友F:
调节正反转控制即可

网友G:
一定要出线才可以

网友H:
变频器(输出)三根线任意两根对调换就可以换转向。

网友I:
更换变频器出线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原因是变频器对输入进行整流。
三相电机换向原则:电源相序改变,即加到电机的电源。
所以,变频器带电机要改变转向,一是变频器的出线任意两根对调,二是电机侧任意2根对调。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实现换向。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调节正反转控制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带变频器的电机更换变频器进线还是出线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原因是什么
不用这么费力!只需利用变频器的正转(FWD)、反转(REV)命令就行了。

网友L(2011-03-27):
不用这么费力,11楼说的对,只需利用变频器的正转(FWD)、反转(REV)命令就行了。
还可以外接控制按钮,正转,反转,停止。

网友M(2012-06-17):
今天我遇到个怪情况  今天  用ABB  800  的变频器   电机反转  改变  变频器出线相序不行,  改变变频器输入相序行     真想不通   这边好多 变频器都这样

网友N:
我的观点和11楼、12楼的相同。《不用这么费力!只需利用变频器的正转(FWD)、反转(REV)命令就行了》。这个特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