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有些刀具有这个现象,刀具都已经安装在刀柄上了。如果是刀具中心和主轴旋转中心不一致的话,把刀具换个180度的方向,因该也会有同样的跳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莫名其妙的问题,即然不在同心,跳动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网友B:
不清楚,没做这一块,想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名其妙的问题,即然不在同心,跳动是肯定的,这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您可能没有看懂,刀柄装上主轴后,刀具跳动大,但是什么都没改变,就是把刀柄旋转180 °再装到机床主轴上跳动就没有了,或者小许多。

网友C:
两个圆不同心。
其中一个圆360转动时

两个圆心的距离 dr=f(角度)
可定有最小值的,所以跳动就小了。

网友D:
是气动装刀还是机械装刀,如果是气动装刀的话那应该是夹紧拉爪裂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气动装刀还是机械装刀,如果是气动装刀的话那应该是夹紧拉爪裂掉一块。
机床是数控铣,因该是机械装刀,里面有4个可以伸缩的弹子,夹紧松刀有风,是起清洁作用,没风也可以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圆不同心。
其中一个圆360转动时

两个圆心的距离 dr=f(角度)
可定有最小值的,所以跳动就小了。
哪两个圆?我发现模块式的,一节一节的问题比较明显,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