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我厂生产设备控制全部采用PLC由主控室控制的生产系统,由于驱动系统的设备有高低压电动机,因PLC的电源突然掉电后,低压设备可停止,而高压电机无PLC的输出停止的脉冲信号,造成高压设备无法停车的现象,继而造成磨损设备或挤压设备的事故。请问那位高手有解决这方面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这是外部电路,你输出点如何接高压设备的?

网友B:
这是一个高低压设备连锁问题,楼主可以将低压电机的控制接触器的辅助点送入高压配电控制回路(开点闭点可根据你高压设备控制形式来选择),至跳闸回路,能够形成连跳就可以了,但前提是你的高低压设备是可以同时停止的。

网友C:
我路过,不懂如何解决,继续关注,看是否有高手帮楼主解决!顺便也多学习学习!

网友D:
有没有图纸啊  plc掉电  信号应该断了

网友E:
就只是信号问题,原先没有处理好或是设计缺失。

网友F:
plc断电后输出继电气应断开,外设备应断电。设计有问题。

网友G:
你可以设计一个后备发脉冲停止的电器啊,做成互锁就行了啊

网友H:
把PLC程序读出来加点控制程序用输出点接个接触器,用接触器的常开和常闭来控制高压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I:
试着说说,你给PLC配备一个UPS

网友J:
没有遇见过, plc掉电,信号应该断了。

网友K:
同意10楼

网友L:
同意10楼说法,PLC加个UPS是正理,并且在程序里要把低压设备与高压有影响的都加上连锁,这样就不会出现高压设备出问题了,再有,你可以把开关柜的停止用PLC输出继电器的闭点控制,断电后继电器断开,开关柜也就跳了,不过程序里需要改个输出点的性质,不用担心开关柜的跳闸线圈会烧,因为二次回路里跳闸后把这个点已经甩掉了

网友M:
你设备没有搞自动,手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