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热电缆发热原理

楼主(2010-11-16):
伴热电缆地面低温辐射采暖系统,安装于地面的水泥层中。其优点是:当它运行时,整个地面是温暖的,它的温度范围分布是头凉而脚暖,符合人体工程学,具有较好的保健作用。又由于其能够做到每个房间的温度可调,所以能够避免能源的浪费,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还为用户节省出了暖气占用的空间,增大了有效使用面积。避免了占地建锅炉房、煤灰场,用节约的土地可开发更多的商品房,同时还可节约后期维修费用。而对社会而言,它为电力过剩地区的电力消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减少了燃煤、燃油、燃气等采暖方式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是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正由于上述这些优点,所以伴热电缆地面低温辐射采暖系统正被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和众多的装修用户所接受。下面就广大消费者及开发商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一简要回答。
1.伴热电缆的发热原理
    伴热电缆的发热元件是由铜、镍合金制成的电阻丝,在一根伴热电缆内,任意同等长度距离内的阻值是相等的。伴热电缆通过密封防水的接线盒与冷线相连,当冷线被加上电压后,电流在伴热电缆中通过,由于受到电阻的阻碍,电能转化为热能并以辐射的形式散发出来,其热效率高达97%以上。热量首先被水泥层所吸收,再通过传导和辐射形式加热房间内的密实物体和空气。根据伴热电缆内部结构的不同,又分为单导线和双导及无屏蔽层导线。每种线的功率范围为每米10W~20W。尤以高品质的双导线价格最贵。
2.耗电量多大
   耗电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房屋墙体的保温性能、室内外温差以及空气的交换速度等影响房屋热丧失的因素,同时,耗电量的大小也取决于用户的使用习惯,与采暖方式无太大关系。而从电热转换效率来看,伴热电缆采暖系统的热效率在97%以上。以北京地区节能型房屋为例,其耗电量仅为每天每平米0.4度。
3.伴热电缆系统的价格
   伴热电缆系统造价的高低与该套房屋所配伴热电缆的功率大小有直接的联系,而所配功率大小又取决于该房屋所在地区、面积大小、方位朝向及墙体的保温性能等。根据节能型房屋的热丧失标准,我们一般所配的发热功率在平均每建筑平米60W~80W左右,再配上专用的温控器,其材料价格也并不比其它采暖方式贵。
4.安装伴热电缆采暖系统是否需要特别的建筑材料,如特别的水泥或混凝土?
   暖线安装在一般标准的混凝土层中,无需特殊材料。混凝土层一般需3cm厚。如需安装厚度低,可使用特别的胶粘剂,仅盖住暖线。这种特别的胶粘剂要求良好的伸缩性。
5.如果混凝土层中的暖线出了问题,我又拔不出暖线,我的投资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一旦暖线按照说明正确安装,工作故障微乎其微。如果出现问题,几乎规律性的一般都是因为外在机械性损害,如螺钉等钉入混凝土层损伤暖线。这种情况下,可立刻确认故障位置,将该区域上的混凝土除去,剪取受损的一段暖线,再将暖线联接起来并由特殊的修补材料绝缘。这是一个简单、迅速的过程。工作故障极少出于产品质量问题。在安装暖线前后都应按说明测量电阻值,填写安装说明后的保质证书。其次,可能导致工作故障的位置是联接处及暖线末端,它们的位置都应在安装草图中标明,因此极易找出其位置并修补。在其它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可使用伴热电缆探伤器来确认故障位置并修理。
6.安全吗?
   高品质的意拓暖线本身的安全构造确保了使用的安全。暖线的加热元件首先被一层特氟龙包裹,特氟龙能够耐260℃的高温而不会释放出有害气体,其次还包裹有一层聚乙烯,此外还包有一层金属屏线,此屏线安装时接地,既防止漏电,又能够防止暖线产生的磁力线向外辐射。暖线的最外层包有特氟龙或PVC外壳,对几乎所有的有机物质都有耐腐性。伴热电缆被埋于3~5公分厚的水泥层中,水泥地面既有蓄热和均匀散热的作用,又有保护伴热电缆不被破坏的作用。伴热电缆甚至常常用于潮湿的房间,如浴室、桑拿房、游泳池等。冷线和暖线联接的接盒是密封防水的。接盒、暖线末端及暖线外壳都在出厂前多次测试,暖线单位多次置于水池中并长时间通电达数小时。若伴热电缆连续通电,其表面的最高温度也超不过70℃。此外,伴热电缆还能经受2500V强电压的冲击而不会短路和断路。伴热电缆也用于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草坪的融雪化冰和养护,对运动员的安全丝毫没有影响,反而由于缩短了草坪的冬眠期,为球场带来了效益。为了额外的保险,在电路中可使用一个RCD继电器。
7.产品寿命多长?
    伴热电缆采暖系统在国外的应用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至,尚无一例因产品老化而产生工作故障的。试验室模拟证明其工作寿命至少50年。一般我们说,安装于混凝土层中的暖线无异于任何埋藏于墙体中的电线。您几乎意识不到电器等的电线的存在,您记得更换墙体内的电线吗?它与房屋建筑共存,几乎与建筑同寿命。
8.我可以开关暖线系统吗?
   当然可以。如果您到外地度假,您可关闭系统。但在日常使用中,恒温器自动调控室温,当暖线工作使地面或房间达到预设温度后,暖线则不再工作,而自动节能,无需手动开关。其原理与冰箱的使用相似,频繁的开关并不能节能反而耗能。恒温器设计已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如有特殊要求,可考虑安装带有计时器的温控器,设定开关时间。
9.什么样的地面装饰材料适用于该系统?
   瓷砖、大理石、复合木地板以及实木地板都适用于该系统。为了保证实木地板不干裂和翘曲,需要配置带有地传感器的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