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11-16):
请教IGBT的模块在不接驱动部分,光加直流电压的情况下,都会把模块烧了吗?

网友A:
如果所有驱动电压全部不施加,一般不会坏的,但有坏的危险性。最易坏的情况,是上管(或下管)施加驱动电压,但下管(或上管)栅、阴端子悬空,只要一给出启动信号,模块非炸不可!
请参看帖子《驱动电路的神秘之处》一文。
但是检修驱动或逆变电路时,最好把逆变电路的供电暂时切断,在确认驱动电路正常时,才恢复正常供电为宜。第一次试机,要采取在供电回路中串接保险管或灯泡等措施,避免意外情况发生,损坏逆变模块。

楼主:
你好,我用一个60W的灯泡串在直流回路上,测模块上直流电压只有130多伏,开关电源不工作,模块驱动不接,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B(2011-02-11):
一个灯泡耐压不够,一般要串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