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循环点亮程序

楼主(2010-11-16):
很简单的程序,但循环不了,看不出哪里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左移右移都在执行啊,当然不行啦

网友B:
指令要用脉冲触发

楼主:
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左移右移都在执行啊,当然不行啦
怎么会是同时呢,Y17接通,M1接通的同时M0也断开了啊

网友C:
原因在于:当Y17为ON时,M1导通,从而导致右移开始,此时Y16为ON,在下一循环到来时,Y17已经为OFF了,因此导致M0不会被断开,从而导致左移右移同时执行。

楼主:
扫描周期的问题
好像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