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故障描述:当分别走刀时一切正常。如果X向和Z向同时进刀时完成时,Z向退回时,X向停顿一下再向前走。
(设置为Z向先退,X向最后退)
(接触器已换。各触点接触良好,)

网友A:
动作正常的话,一般不是电气问题,建议检查液压系统,比如液压阀

楼主:
Z向液压伐也换了的,,
///

网友B:
油路系统的设计问题,这和电路上的电压分压是一个原理,电路上的串联,当电阻越大,电流也越大一样。
当二个液压缸同时执行时,某一个缸的阻力小, 这时,系统先执行,当达到一个能够驱动第二个缸的压力时,第二个缸才会动作。这时就须要一个平衡二个压力的执行元件,但是这种执行元件又很难保证这个东西来保证谁先谁后。
现在这个状态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先在第一个缸上面加装一个节流阀调一下。

网友C:
有理由
引用 网友B:
油路系统的设计问题,这和电路上的电压分压是一个原理,电路上的串联,当电阻越大,电流也越大一样。
当二个液压缸同时执行时,某一个缸的阻力小, 这时,系统先执行,当达到一个能够驱动第二个缸的压力时,第二个缸才会动作。这时就须要一个平衡二个压力的执行元件,但是这种执行元件又很难保证这个东西来保证谁先谁后。
现在这个状态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先在第一个缸上面加装一个节流阀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