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地址问题~~!!

楼主(2010-11-16):
今天我想给公司一台设备加个保护,为了省事保护开关地址就设定为0.00。但是在检查触屏程序时发现CI000同时被DATA SAMPLING使用,不知道这个数据取样是什么,是否会使程序误触发?

网友A:
CI000 ON的时候会触发数据记录而已。 只是给GP命令:触发数据记录,不会造成你PLC误动作。
但建议把这个地址改掉。

楼主:
谢谢风大哥,那这个数据记录记录的是什么呢?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A:
记录的是你PLC里的某几个寄存器的数据啊,可以查阅的。

网友A:
可以用CF卡把GP里的数据读出来,然后拿读卡器可以放到电脑里查看。
一般都是.csv格式的文件。

楼主:
哦,谢谢风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