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6):
m8029用在子程序时有神魔需要注意的?

网友A:
指令执行完成标志,指令正常执行完成后会有输出,比如定位指令等执行完成会有输出
可以用这个状态去判断指令有没有正常完成,也可以用这个状态去启动下一步的动作

网友B:
脉冲发完后,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ON,相当于一个上升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