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 Pro-Face通讯错误

楼主(2010-11-16):
以前没接触过pro-face,触摸屏是GP370-LS41。使用GPW-CB03通讯想要把程序下载到电脑。端口号都设置好了,软件版本7.2中文版。点击接受画面,屏幕左下出现握手中,请等待。。。。握手中,请等待。。。。握手中,请等待。。。。最后通讯错误,GP没响应。不晓得怎么联机啊。高手请指点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74243689
网上逛逛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哈哈

网友A:
呵呵,那个SIO设置是指GP与PLC的RS232通讯。
这个淘宝商家估计误导了不少人。
楼主不要搞错了。

网友B:
呵呵;根本不懂PROFACE屏的一个卖家;

网友A:
至少懂得进入OFFLINE模式。

楼主:
没成功。能教我怎么进offline模式吗。我按屏幕左上角没反映,有相关资料学习吗?新公司饭不好吃啊,急

网友A:
我还以为你已经解决问题了呢,真是奇怪。

你那个问题跟进不进OFFLINE没什么关系。

很有可能是你的TOOL老化导致。

你需要多插拔几次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只能怀疑TOOL口问题了。

网友B:
型号应当是GP370-LG41-24V;

网友B:
先对一下电缆及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10-12-27):
请教
不知三菱的编程线能不能用于proface通讯,rs232转大头转八针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三菱的编程线能不能用于proface通讯,rs232转大头转八针接口。
不能。
PROFACE要有专用电缆。

网友B:
呵呵;
三菱的只是那个接头形状一样;

网友D(2011-05-10):
PROFACE
你好,我刚开始接触PLC和触摸屏,请问触摸屏一定要接PLC吗?我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没有连接PLC,触摸屏左下角一直显示"PLC NOT CONNECTED(02:FF)",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中凡是要输入密码的地方,点击屏幕后都没有反应,看了下程序,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键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触摸屏的型号是:GP37W2-BG41-24V。我QQ:475754245,谢谢!

网友A:
GP与没有连接PLC的时候是会提示你PLC NOT CONNECTED(02:FF)的。

键盘问题,GP与PLC连上了吗?

网友D:
PLC与GP连上了,但PLC没有外接别的控制设备,GP还是显示没有连接PLC,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电缆正确吗?
屏里设定的PLC是不是你用的型号?

网友D:
GP和PLC的连接电缆用的RS232的25p-9p的转接头+232公口转母口串口线;PLC是腾控的T-910,请问设备/PLC机型应该选哪个?还有,这样连接PLC和GP对吗?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腾控的T-910 PLC?

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看来你的协议选择和电缆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