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这样的事情

楼主(2010-11-16):
我们公司办公室二楼装有自动断电系统,就是每天22:00是就自动断电。里边有两组线,一组是常电—用来应急灯,安全出口用,一组是要22:00以后要断电用的。总开关是正泰空开100A三相四线。我用市电的时候就能正常用,但是我发电的时候,总开关100A是就自动跳闸 打不上去、、、去量发电机的三相电压,线电压的400V ,相电压A=B=230V    C相只有120V左右  但是车间设备外壳上也都没有带电   很正常  就是办公室二楼的总开关打不上去。  后来把把那个100A总开关的零线不经过总开关  就好了,现在一直这样用,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哪里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c相可能接地了

楼主:
但是我们用市电就可以啊  市电那个空开100A就不会跳闸、、、、

网友B:
发电机到空气开关的线路是不是C相绝缘降低导致漏电流引起开关动作,
可以用绝缘摇表测一下

网友C:
可能你那三相四线是不是漏电开关呀     如果是的话    你那发电机的回路可能与市电的混淆了

网友D:
“三相四线的开关”你那开关可能是漏电开关

网友E:
检查发电机的C相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到空气开关的线路是不是C相绝缘降低导致漏电流引起开关动作,
可以用绝缘摇表测一下

对,检查绝缘电阻

网友G:
你那三相四线是不是漏电开关,如果是,那问题在零线上。

网友H:
为何C相电压那么低啊?空载的时候也那么低吗?

楼主:
把发电机的总开关打下来,空载是时候就C相不会那么低的电压了了。现在我把办公室的那个漏电开关不经过零线了,开关照样能打上去,现在又能用了  一直都是这样用着,我和郁闷了!办公室的线路是以前包给外人装修的!

楼主:
那个摇表在那里能买得到。我们公司没有摇表啊!!呵呵

楼主:
但是没有负载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办公室的那个漏电开关不经过零线了,开关照样能打上去,现在又能用了 。

你用的是4P的漏电开关这样使用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动作线圈要用零线的,所以没有零线不会跳,它不起漏电保护作用了。按试验按钮试一下,是否能跳闸。

网友J:
负载平衡问题办公楼单相用电较多分配不平衡。市电功率大,发电机功率有限。会有跳闸现象发生。

楼主:
哦 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子的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了啊。我找个时间去办公司查查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个摇表在那里能买得到。我们公司没有摇表啊!!呵呵

快去买!
万用表和摇表相当于你的左右手,没有摇表相当于少了一个手

网友L:
先确定下你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吧。
1.C相和A,B相电压不等,证明你的线路有短路的可能。
2.N线和PE线一般是不接空开的,你线路中确实应该把N线的空开去掉。
3.按照你说的三相四线描述,你目前用的应该是漏电保护开关。这个是一定要将N线接进来的,用来计算漏电流,防止绝缘破坏时产生电击和漏电的危险。
4.另外去买个脱扣曲线为K的空开装上,电动机启动时会有很大的电流,会导致你的空开跳掉。如果K的买不到,至少也要弄个D的。
以上修改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17楼的高手,

楼主:
但是以前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就是今年2月份才开始的、、、以前就不会。会不会像楼上说的,三相电不平衡呢?还很期待各位大哥的回答哦!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M: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不平衡会导至零线电流过大漏电开关跳闸,因漏电开关是检测零线电流的,只要不平衡马上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