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FX2N  PLC  FX2N-1PG定位模块  MR-J3-60A  驱动器  问题是:1PG中BFM#25设置为绝对位置模式  而J3-60A驱动器中的PA03参数设置为0000也就是增量系统模式  不是绝对位置  怎么回事?我给搞迷糊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 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
模块中的决定定位指的是每次定位数据的参考点是同一个点,即原点
驱动器中的绝对系统指的是伺服断电后的位置能够记忆住,再次通电时可以从驱动器中将当前的位置读取过来,不需要再次进行原点回归

楼主:
谢谢  那现在这样设置是增量还是绝对位置呢?

网友A:
伺服是增量式系统
对于伺服是增量式的系统,既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也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B:
相对位置还是绝对位置一般是看,控制系统停电后要不要再找原点了,绝对位置不要再找OPR了,相对位置停电后还要找OPR。另外就是控制系统的参考点不同,绝对位置以 OPR为参考点,相对位置以当前位置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