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想做个4-20 mA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的模拟图。不知大哥可有办法。想用DC24V电源加上一个电位器不知可以做吗?如果能,那又要选用什么型号的电位器,不能,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发

网友B:
电源加上一个电位器改变的是电压;
买带这种输出的万用表吧;

网友C:
如要自制4-20mA的信号发生器,建议到本网站老信的博客中下载:“自制4~20mA电流信号发生器”一文吧,有电路和说明。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67976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