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防爆自限温电伴热带介绍:
电伴热带以两根平行的铜绞线为电源母线,中间均匀挤满导电高分子材料为发热芯料。当母线接通电源时,电流横向流过两母线之间的发热芯料,使芯料升温,其电阻随之自动增加。当芯料温度升到一定值时,电阻已大到几乎阻断电流的程度,芯料温度不再上升。与此同时,芯料通过护套向被加热体系传热,温度下降,当温度下降到一定值时,电阻已逐渐减小,芯料发热温度再次上升。如此循环往复,便可维持被伴热体恒定温度。
产品特点:
1. 可多层缠绕重叠,无局部过热或烧结现象
2. 可自动控制温度并自动调节输出功率
3. 电/热转换率高,发热均匀、能耗低
4. 寿命长、无噪音、无污染、节省能源
5. 体积小、设计简单、可任意予以剪裁
6. 被加热体可确保恒处于理想温度范围
产品应用: 该产品能广泛应用于管道、阀门、小型储罐、泵体等的保温、防冻、加热。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标称电压220v的电热带接到相电压380v的供电系统中可以吗 ?具体怎么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