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我现在有台达plc dvp-12sc 驱动器 2相步进电机 怎样让他正反向来回运动呢!

楼主:
我把梯形图送上谁帮帮改改

楼主:
激动了  新手不会

网友A:
可不可以给一个台达的PLC画图软件
我有个不会自怎么的打不开 在哪下
找不到了
甚感

网友B:
驱动器上有运行信号的;输入可以改变转向;

楼主:
正反实现了 可是每一次都要断电才可以啊
找不到啊   着急

楼主:
我也找不到啊  更甚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给一个台达的PLC画图软件
我有个不会自怎么的打不开 在哪下
找不到了
甚感

http://www.delta.com.tw

网友D:
台达辅助继电器中有一个功能和三菱M8029一样的,都是脉冲输出完成产生脉冲数出的,使用这个辅助继电器的上升沿触发绝对位置指令回退,同时复位该辅助继电器,这样就不必每次断电了。该辅助继电器是哪个我没硬件手册,你自己查下。

网友D:
试试还可以。自动进退,定时再启动。

网友D:
t1是我测试时自己计时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