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数字的输入,模拟输入这些的原理和控制。例如用来控制电机,是不是不需要接入那些模拟输入之类的?

网友A:
变频器一般输入就是端子台数字量(也称开关量,等于就是开关信号) + 模拟输入 调速度用的,一般0-5V  0-10V  + - 10V 0-20MA这几钟,有内部供电或外部供给。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个,控制通道。可分成给定控制通道,开关量控制命令两类,给定通道负责给定设定值,开关量控制命令负责给出合闸信号、使能信号、故障信号等等“控制字”。
第二个,控制通道的来源,无外乎三种,其一,模拟量给定;其二数字电位计(变频器面板)给定;通讯给定。而开关量控制命令的来源,也和给定通道一样,可以是端子给定;操作面板给定;通讯给定。

网友C:
例如用来控制电机,是不是不需要接入那些模拟输入之类的?
可接模拟输入,外部给定。
不接模拟输入,内部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