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一台55KW的水泵,打算用星三角控制,问一下老师们,断路器选多少安的?接触器选多少安的?热继电器选多少安的?

这么大的电机用热保护来保护电机感觉不可靠,有没有好的方法保护电机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还是放弃吧...! 断路器选150A  .一定要 D型曲线.

接触器选150A 的 最好是无触点的. 软启动更好.

用热继电器保护?这么大的电机连个电子保护装置都买不起么?

网友B:
建议采用变频启动器 。如采用星三角启动,应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断路器160A电机专用不要错用线路型的,接触器再大一个等级,热保护器?就不要用了,用电子保护器,当然能用变频更好,节能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160A电机专用不要错用线路型的,接触器再大一个等级,热保护器?就不要用了,用电子保护器,当然能用变频更好,节能效果比较好

网友E:
断路器200A的,星型接触器100A,三角型的两个用160A的(如果为了减少维修率,可以加大一级250A的,我试验过到使用了8年目前没换过250A的接触器)

网友E:
使用二次保护,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保护,电流互感器150/5A 2个,热继电器2.4A

网友F:
0.4KV,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多大?100多个A,Y-三角启动配两个63A的接触器,一个45A接触器就够了,断路器用160的塑壳。不过建议接触器还是扩大一个规格,选择两个100A的和一个63的。

网友G:
断路器用200A的塑壳。选择两个150A的和一个100A的。

网友H:
软启动器 怎么样

网友I:
如果你选国产的品牌的那么断路器塑壳 225A的吧 如果是选的进口的(当然不能是买的假货)160A的可以。

接触器D205+D150可以触保你长期使用。

网友J(2011-07-17):
晕。。我们的一个风机。55KW 也用星三角起动。接触器用的是三个63的。。保护用热继160的。。平时那个电机运行电流在七十多A。。。以前用的接触器比现在的大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