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请问伺服系统的速度均匀性怎么分析:比如重复定位精度25微米的丝杆导轨结构是否能达到40微米/S的运动偏差在比如100mm/s的运动下

采用交流伺服系统带上减速器带上高精度丝杆,负载的重量不算高就30kg左右
是否可以认为精度是由:伺服系统+减速器+丝杆带来的。同样速度精度也受他们影响。可是这个具体的值怎么通过计算或分析获得大致的数据
减速器的回差不算,因为走单向,往回走的时候可以做补偿

目前还在运动模式选择阶段,除了做成直线运动外还有圆弧的运动
圆弧运动想用转台,是否现在有类似标准件的设备便于我直接选择,
受力比较小,静扭矩大概25Nm

广告就不要了,看的太多了,对具体的东西没啥用

楼主:
是不是速度波动很少人记录或算过啊

网友A:
位置模式低速可能会有蠕动,特别是松下的伺服。速度模式可能容易做一点。高精度转台可以看下米苏米的手册,记得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