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流量计

楼主(2010-11-17):
介质为柴油,远传(分体),法兰。供电220V,4-20MA,
涡轮流量计与靶式流量计哪个更好?他们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靶式流量计:当介质在测量管中流动时,因其自身的动能与靶板产生压差,而产生对靶板的作用力,使靶板产生微量的位移,其作用力的大小与介质流速的平方成正比, 靶板所受的作用力,经靶杆传递至传感器的弹性体产生微量变化,经过电路转换,输出相应4-20mA.DC的电流信号。靶式流量计主要用于高粘度、低雷诺数流体的流量测量。

涡轮流量计:它先将流速转换为涡轮的转速,再将转速转换成与流量成正比的电信号。其输出信号为频率。可以说在所有流量计中涡轮流量计属于最精确的,其精度可达0.2级,且重复性好、抗干扰能力强。该型仪表有脉冲输出,4~20mA.DC电流输出, 对于测量柴油,建议选用涡轮流量计。

网友B:
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