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什么叫私服电机,所谓的私服通俗点讲,是什么意思?
直流电机和私服直流电机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网友A:
虽然俺不玩游戏 但俺还是知道"私服"就是外挂

网友B:
说错了吧,是伺服电机,这个可以网上查的哦!

网友C:
伺服,没有太明确的分界,网上有很多,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D:
所谓的伺服通俗点讲,是表示伺候,要跟随,快速跟随。
两个不同概念。

网友E:
“伺服”是音译,跟随指令的运动。
普通电机也是听指令的,就是“通”“断”启动停止,
变频电机也是听指令的,就是通过切换频率的改变“调速”的快慢,
步进电机也是听指令的,就是按照步子长度走多少步的启动-停止位置(闭着眼睛数步子),
伺服电机是随时听指令,启动、速度、位置、停止的随时“听从”,其有三个反馈与执行的控制环:电流、速度、位置,是一个“睁开眼睛而且听话”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