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一、触点松动回开裂
  触点是继电器完成切换负荷的电接触零件,有些产品的触点是靠铆装压配合的,其主要的弊病是触点松动、触点开裂或尺寸位置偏差过大。这将影响继电器的接触可靠性。泛起铲除点松动,是簧片与触点的配合部门尺寸不公道或操纵者对铆压力调节不当造成的。触点开裂是材料硬渡过高或压力太大造成的。对于不同材料的触点采用不同材料的工艺,有些硬度较高的触点材料应进行退火处理,在进行触点制造、铆压或点焊。触点制造应细心,因为材料有公差存在,因此每次堵截长度应试摸后决定。触点制造不应泛起飞边、垫伤及不丰满现象。触点铆偏则是操纵者将摸具未对准确、上下摸有错位造成。触点损伤、污染、是未清理干净摸具上的油污染和铁屑等物造成的。不管是何种弊病,都将影响继电器的工作可靠性。因此,在触点制造、铆装或电焊过程中,要遵守首件检查中间抽样和终极检查的自检划定、以进步装配质量。

  二、继电器参数不不乱

  电磁继电器的零部件相称部门是铆装配合的,存在的主要题目是铆装处松动或结合强度差。这种毛病会使继电器参数不不乱,高低温下参数变化大,抗机械振动、抗冲击能力差。造成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件超差、零件放置不当、工摸具质量分歧格或安装不正确。因此,在铆焊前要仔细检修工摸具和被铆零件是否符合要求。

  三、电磁系统铆装件变形

  铆装后零件弯曲、扭斜、墩粗黑给下道工序的装配或调整造成难题,甚至会造成报废。这种毛病的原因主要是被铆零件超长,过短或铆装时用力不平均,摸具装配偏差或设计尺寸有误,零件放置不当造成。在进行铆装时,操纵工人应当首先检查零部件尺寸,外型,摸具是否正确,假如摸具未装到位就会影响电磁系统的装配质量或铁心变形、墩粗。

  四、玻璃绝缘子损伤

  玻璃绝缘子是由金属插脚与玻璃烧结而成,在检查、装配、调整、运输、清洗时轻易泛起的插脚弯曲,玻璃绝缘子掉块、开裂,而造成漏气并时绝缘及耐压机能下降,插脚滚动还会造成接触簧片移位,影响产品可靠通断。这就要求装配的操纵者在继电器出产的整个过程中要轻拿轻放,零部件应整洁排列放在传递盒内,装配或调整时,不答应扳动或扭转引出脚。

  五、线圈故障

  继电器用的线圈种类繁多,有外包的、也有无外包的,线圈都应单件隔开放置在专用用具中,假如碰撞交连,在分开时会造成断线。在电磁系统铆装时,手扳压床和压力机压力调整应适中,压力太大会造成线圈断线或线圈架开裂、变型、绕组击穿。压力太小又会造成绕线松动,磁损增大。多绕组线圈一般是用颜色不同引线做头。焊接时,应留意分辨,否则将会造成线圈焊错。有始末端要求的线圈,一般用做标记的方法标明始末端。装配和焊接时应留意,否则会造成继电器级性相反。

网友A:
来电图片更好

网友B:
用WINGOLD的继电器吧 有小电流固态的  效果很好 也不用担心楼上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