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1X754BSA变频器启动无输出

楼主(2010-11-17):
有两台变频器,通过接一台临时的三相电机试验,之前说754BSA这台电机起不来,没有输出,试的结果输入正常,输出没有,而另一台M1X374BSA也同样的状态,无使用说明书呀,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说得笼统了些,是无法操作使其运行?还是操作与显示都正常,但无输出?
楼主的意思,是需要该型号的说明书吗?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谢谢二楼,操作红绿键显示总是零,另外外接控制电路还有什么额外要求吗,我在试验时接的远程压力表:5V,FIN1,G.控制电路I1~I6和G,都无反应,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谢谢!

网友A:
恐怕还是参数设置和控制接线的问题,楼主可以从面板控制和端子控制,多方面试试。当然最好是找到说明书,重调参数。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频率、运行信号来源设的是什么?有没有给信号;

楼主:
变频因以前接触的很少,实在是没经验,是不是逆变环了,但是,我想坏了也不能两个都一样的状态呀, 在这里也 谢谢楼友了!

楼主:
还在得待研究答案呀

网友C(2018-04-06):
回复 楼主:
你的松下变频器有输出了吗?
怎么解决的?
我这里有台安川的也是有频率,RUN灯也亮 不报警。但是带电机不转!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