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电柜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0-11-17):
这两张图是10KV配变柜,400KVA的变压器,我想问的是上面的3个电流表为什么只有1个有读数,另外两个怎么没反应的,是不是电流不平衡啊,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图片不大清晰,可能负荷不平衡,看图片A相B相指针好像在零上一点,4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是20几安,不知道你那表是多少A的

网友B:
不知道有负荷了没有,如没有负荷,先把表调零看看。

网友C:
当只有单相照明负载时,就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D:
1.该表坏
2。该相有负载

网友E:
校下表呀

网友F:
严重不平衡啊,是不是全是单相设备啊

网友G:
用表钳一下三相以帮助分析。

网友H:
测一下低压侧负载就知道了。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你们的分析,我补充一下,该设备是变压器高压侧(10KV)保护柜,40/5的电流表,那个表的读数是10过一点,除了照明都是3相4线供电的,低压总柜3个800A的电流表读数在200A左右基本平衡,现在都是带负荷运行,请师傅们指导,谢谢!!

网友I:
搬个沙发先坐下~~~

高压侧三项电流应该一样的吧?

等待确定的回答。

网友J:
低压侧三相负荷平衡的话那么高压侧应该也平的,要不就是表或互感器坏了。

网友A:
原因有三点:一,表坏; 二互感器坏; 三互感器二次接线有开路(这种情况只在新投运设备上有可能)我就碰到过C相开路,造成C相互感器长时间开路运行烧坏了

网友K:
高压电流不是多大,停电时校一下三块表的零点。低压只有200A高压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三点:一,表坏; 二互感器坏; 三互感器二次接线有开路(这种情况只在新投运设备上有可能)我就碰到过C相开路,造成C相互感器长时间开路运行烧坏了

网友M:
先用钳形电流表卡测一下,确定是不是电流表的问题,再查查你的负载?
仅供参考!

网友F:
低压侧刚200A,可以推算出高压侧大概电流为7.6A左右,这样可以猜测有以下问题:1.电流表坏了2.电流互感器坏(可以通过检测二次侧电流情况判断其好坏)3.接线错误

网友N:
我们的电工都是比较细心的人,可就是遇到那些安装不负责任的一些人,我工作的高压柜安装完了就出现过信号该指示的指示不正常,经查是安装问题,电业部门验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三点:一,表坏; 二互感器坏; 三互感器二次接线有开路(这种情况只在新投运设备上有可能)我就碰到过C相开路,造成C相互感器长时间开路运行烧坏了
这的确是新投运设备,如果问题是照您所说的话,那等以后停电检修的时候在修复可以吗?
高压侧三项电流应该一样的吧?

等待确定的回答。
谢谢!!

网友O(2011-01-06):
检查一下端子排,看电流端子有没有短接

网友P:
我碰到过的情况是三个都是B相的你最好看清楚点

网友Q:
这种情况一般是表坏了,,

网友R: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表后的回路线,应有1A左右的电流,如有电流,则是表坏,无电流查回路。

网友S:
由单向设备

网友T:
没有指示的2只电流表的互感器可能有问题。 高压计量是否和原来没有产生此问题时一样?每天的用电量和没产生为题之前是否有误差
高供高计1度电=800度电
是否和计量连在一起?

网友U:
要先确定高压互感器的变比是否相同,但看你给的这种现象不是新柜,应是表计量不准了,先做调零看看,如还不行就得换表了。

网友V:
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