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怪现象

楼主(2010-11-17):
新上配电室,用电笔测得两项发光,一项不发光,零线发光;用万用表测三相电压平衡为380伏,均对零线220伏,怪哉。

网友A: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的供电系统是不接地系统,即零线没接地,同时你用电笔测量不发光的那一相肯定是接地了。所以你量出的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