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怪现象

楼主(2010-11-17):
新上配电室,用电笔测得两项发光,一项不发光,零线发光;用万用表测三相电压平衡为380伏,均对零线220伏,怪哉。

网友A:
查看线路及线路接头

网友B:
零线没有接地或接地电阻过大

楼主:
2楼的,为什么零线不接地就会这样呢,能给个道理吗?

网友C:
一相严重接地,导致零线带电。检查一下,测电笔不发光的那一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相严重接地,导致零线带电。检查一下,测电笔不发光的那一相。

网友E:
零点漂移,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F:
零线与相线搞错了!

网友G:
观望中。。。。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H:
零线与相线搞错了吧?

楼主:
因为不影响使用,所以没有去改动,我分析是因为零线没有接地导致零点漂移,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根相线用电笔测不发光

网友I:
5楼说的对,测电笔不亮的那一相接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相严重接地,导致零线带电。检查一下,测电笔不发光的那一相。

快检查,不然会出大问题

网友K:
空带漏通电都是火线确不开路,谢谢

网友L:
主开关有一相可能损坏,中性线接地不可靠,线路中有单相设备开关未关,可能是由以上几点凑巧综合造成的故障

网友M:
零线没有接地,另相线有一相接地(电笔不亮的那一相)

网友N:
接零不好,还有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

网友O:
你的电网是TT?TN?什么制式的?没说清楚呀。零线与相线接错了就这样子。

网友P:
零点漂移最接近

网友Q:
引用 楼主:
2楼的,为什么零线不接地就会这样呢,能给个道理吗?

网友Q:
原因是某一相严重接地时,如中性点接地不好,大地与该相线成为同相(电压差很小)所以测电笔不亮。

网友R:
尽管我是新手,但想了想这位师傅说的,很有道理的。
谢谢师傅的指教!

网友R:
另外请问师傅,如果这种故障没有被排除,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事故吗?
多些指教!

网友S:
零线发光,查零线的原因吧!使劲的查,查到底。要不然三相电乱了,会烧220电器的。

网友T:
相线与零线搞错了

网友U:
我前几天处理过这种故障,零线没有接地,火线有一相接地。

网友V:
我感觉有可能是感应电。用电笔测是不是发光很微弱?若是就是感应电,若不是有待研究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啊,你们凭啥要我有工作经验。

网友W:
中性点没有接地,零点漂移严重

网友X:
支持16楼,我同意他的观点。

网友Y:
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Z:
见怪不怪,呵呵恭喜你电笔不发亮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AA:
我做了几年电工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B:
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首先验电笔测量不亮的那一相肯定绝缘破损搭壳,之所以不称他为接地是因为测量者所站位置与电气接地极是高阻或断路状态,配电柜又未对中性线做重复接地,所以测量者所站的位置与搭壳的相线为等电位,验电笔测试零线会发光。这是很危险的问题,一旦人员触及两线会造成单相电压触电的后果,必须尽快处理。

网友AC:
零线虚接了

网友AD:
三相电流不平衡,零点漂移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零点漂移,但是不影响使用
同意!但是零線帶電是很危險的,我曾經就碰到過,被電了。對設備的使用是有影響的,會加速絕緣的老化。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變壓器中性點未接地或接地電阻不符合要求!低壓400V配電系統中應該是中性點直接接地的!

网友AF:
各位讨论一下。我也学学。

网友AG:
我也碰到过,我们厂里的动力线是3相4线的,和你说的一样,结果查出车间线路绝缘破损,火线和零线绝缘阻值降低,相间轻微短路,我估计和楼主碰到的差不多,我建议你查一下车间线路和零线的接地端子,应该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AH(2011-01-08):
是不是接反了,或者是中性线没接好

网友AI:
同意5楼意见

网友AJ:
个人认为,是不发光的那一相 严重对地,

导致零线 带电,

重点检查 不发光的那一相

网友AK:
有一相严重接地,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你们的系统是TN-S系统供电模式!也就是零线、相线永远不接地模式。当该系统的任意一根相线发生接地就会产生你说的现象!需要尽快检修!

同意,高阻接地系统。一般只容许使用几小时,要立即排查故障。

网友AN:
不亮那项接地,工作中遇到过

网友AO:
是由两个方面引起的:

                  1.严重偏相。从新分配功率,使三相平衡。
                  2. 中性点移位,零点漂移。检查变压器中性点是否可靠接地,接地电阻
                     是否符合要求;查看零线接地点是否牢靠。

网友AP:
零线虚接

网友AN:
可定不亮那项接地好好查查

楼主(2011-11-01):
我是楼主,好长时间没来过,这多想法,我说一下具体情况,我厂建厂将近五年,出现这种现象在变压器后总配电室,现象至今,就是说已有尽五年时间,使用一直没有问题,就是零线没有接地,有些人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影响使用顾一直未解决,现象一直存在,我从业十年,未找到答案

网友AQ:
哈哈,闹鬼。这个好解决,把你的新配电室下面的老坟启了,再测就正常了。

网友AR:
这个不懂,过来学一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