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三菱485通讯模块,电源接上后两个指示灯都不亮,程序已下载,下位机也连接。是不是通讯模块坏了。

网友A:
有没有短接的,13 24 主站短接

网友B:
485与什么通讯的?

楼主:
与变频器通讯,现已弄好了,因为变频器的参数地址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