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0-11-17):
有个问题很奇怪,我读书的时候都说触电轻重主要看电流!人的摆脱电流好像是30MA
我们平时用的12V变压器电流是1A。
这样岂不是很危险了嘛!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是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变压器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是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变压器的电流。
回答得很确切

网友C:
触电电流是指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D:
人体是有电阻的;

网友E:
再具体点,电压除以人体电阻才是流经人体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是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变压器的电流。
回答得很确切
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下,人体的电阻是不同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很奇怪,我读书的时候都说触电轻重主要看电流!人的摆脱电流好像是30MA
我们平时用的12V变压器电流是1A。
这样岂不是很危险了嘛!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1、首先变压器的1A说的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为1A~!
2、不要因为是12V就感觉可以不断电操作,这要看你的的变压器是否是隔离变压器~!注意安全~!

网友H:
30mA是指着通网,要是在隔离状态下,只要是不形成回路,一般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压差

网友I:
请TOUCH一下,如感觉良好,即没问题,如感觉不好,即有问题
呵呵

网友J:
变压器12V,人的电阻大概为800-1200欧,你用欧姆定律算一下电压除以电阻是多少,会超过30MA吗????????

网友J:
8楼的意见我反对,你所说的加个隔离,我认为不完全正,如果说是直流,只要和人体形成回路,那肯定不会触电的,但是交流达到一定电在的情况下,它会在相间和对地产生分布电容,交流产生的分部电容远远大过直流,就算是隔离,只要交流电压达到一定的情况下,它也会通过分布电容和人体产生回路,导致人体触电!!!!!!!!!!!!

网友K: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不是这个问题傻,而是感觉楼主傻的可爱。

网友G:
请教12楼:
1、“如果说是直流,只要和人体形成回路,那肯定不会触电的”这句话没明白什么意思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2、我想说明的是单圈变压器所取的12V不见得是输出端与零的电压,所以要小心?难道你认为隔离变压器不如单圈变压器安全?
3、就算是使用隔离变压器次级也是需要接零的,要不然很有可能输出两端电压为12V,其实对零电压不知道会高出多少~!

网友L:
问的确实很傻,人触电电流是通过人体的电流。

网友M:
安全电压42V一下,安全电流小于30MA.标示电流是变压器工作时的额定电流,与负载电阻有关。

网友J:
13楼:多打了个“不”字,“如果说是直流,只要和人体形成回路,那肯定会触电的,但是交流达到一定电在的情况下,它会在相间和对地产生分布电容,交流产生的分部电容远远大过直流,就算是隔离,只要交流电压达到一定的情况下,它也会通过分布电容和人体产生回路,导致人体触电!!!!!!!!!!!!

网友N:
顶啊发  阿斯顿飞

网友O:
学习一下,应该是通过人体的电流,12V电压应该击不穿人体的电阻,所以安全。

网友P:
对,是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变压器的电流。

网友Q:
输出取决于负载

楼主:
那请问一下大家,在不同等级电压下,人体电阻是一定的还是在变化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傻,但是的确很有趣!

是流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变压器的电流。
呵呵 不错

网友S:
决定电流大小由二个因素,一个是电压,一个电阻(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