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90KW变频修理,试机带3KW电机
变频器主回路520V电压
有时会跌落到490V
有时会升到535V
交流输入稳定!

网友A:
这是不应该的,可能是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主触点接触不良,若为可控硅整流,应检查可控硅及触发电路。此种情况可能是工作电流通过充电电阻提供的,因而产生压降使直流回路电路降低。查一下吧。

网友B:
看一下变频器+和-端子的直流电压和变频器软件监控的电压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都变化的话,可能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如果不一致,说明软件或检测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和-端子的直流电压也很稳定!
我把+15V-15V直流滤波都换了,还是不稳。
今主板上直流有小容量电容也换了,再观察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C:
检查一下

网友D:
以该变频器有问题,我们常用小电机实验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