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7):
各位大侠,小弟使用的一个台达的PLC控制器,型号DPV-32EH,在给出输入信号后,Y1输出一直为不稳定的电平,指示灯频繁闪烁,无法稳定控制继电器。请高手给出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A:
程序清空;输入以下程序;
LDI X0
OUT Y1;

如果运行时Y1还不正常,维修;

网友B:
更换备用点,看效果!

网友C:
y1灯输出如果频率闪动应该是程序问题,和硬件应该关系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