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串联

楼主(2010-11-17):
两个一样大的电容为什么串联在一起呢?

网友A:
你是不是 看错了,串联,耐压是高了一点,但是容量大打折扣了

网友B:
提高耐压

网友C:
应该是提高耐压值。

网友D:
电容容量,越串越小,越并越大。

网友E:
电容串联,耐压增高,电容量减少

网友F:
电容串联,提高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容量,越串越小,越并越大。
和电阻一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等效电容呢?

网友G:
电容串联是因为耐压不够。比如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要求最高电压900V,可是直流母线电容一般都是450V耐压的,因此串联解决耐压问题。

电容的串联,不是简单的串联,还要注意有“均压”措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容串联是因为耐压不够。比如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要求最高电压900V,可是直流母线电容一般都是450V耐压的,因此串联解决耐压问题。

电容的串联,不是简单的串联,还要注意有“均压”措施。

楼上说的对,还有并均压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容量,越串越小,越并越大。
和电阻一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等效电容呢?
学习了

网友J:
长学问了,谢谢。

网友K:
串联也可以啊。提高耐压。

网友L:
同意6楼

网友M:
电容器串联目的:同意网友观点:1、提高电压;2、降低容量。

网友N:
大家都只有學到一半,電容越串越小,這個前提是額定電壓的狀態底下,如果是輸入是額定電壓的兩倍,兩顆電容分壓下來的電容量也會是單顆的兩倍,其中並沒有錯得地方。

网友O:
把有极性电容变成无极性电容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把有极性电容变成无极性电容
???

网友Q:
当然是提高耐压,降低容量了

网友O:
???

两个有极性的电容同极串联使用是为了获取大容量无极性的电容。比如两个电解电容负极接负极,两个正极接串回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