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请问咸工及各位专家,我单位有数台ACS800系列变频器,运行即报2340故障,换新IGBT模块后任然报2340故障,测量驱动电路静态电压都正常,还应查什么地方,谢谢!
在请教咸工:ACS800驱动板上横的那个陶瓷小板是起什么作用的,是IGBT过流检测吗?

网友A:
ACS800我没修过,不太熟悉。请熟悉的朋友热情支招!

网友B:
这么多台变频器应该有说明书吧,可以查查看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2340是IGBT故障,但我测量后觉对不是IGBT故障

网友C(2016-07-05):
陶瓷小板是电压检测,遇到过显示母线电压为零,小板坏了,IGBT换下的旧的你检查了吗?有问题吗,没有就剩驱动了

网友D:
如果是小功率的变频器,首先检查驱动电源是否正常,就是看有没有负压;然后就是看那两个陶瓷小板。陶瓷小板有四路电压检查测,三路输出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当有运行信号,无论什么原因,陶瓷小板未检测到输出电压都会报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