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PLC的注释是不是跟双线圈输出有关联?因为我写了一个程序有双线圈输出,网上也说运用步进梯形图是允许双线圈输出的,我检查程序就提示有双线圈输出,没有其他问题,按之前大家所说的在参数里面给注释分配了几个块,可是就是写不进去,我想问问是不是需要程序检查全部没问题才能写注释进去?谢谢,坐等大侠解答……

网友A:
注释和双线圈没什么关系,写不进去,具体是什么写不进去,有什么提示?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注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的做法有异常

楼主:
我就是写好程序,检查程序,然后设置参数里面的注释块(从1-5都试过),其它参数没变,然后就联线写程序进plc(勾选上了程序和注释两个选框),程序检查100%完成,写程序到快完的时候提示容量不够之类的,只好单选程序就能写进去,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次

网友A:
你程序有多大,在满足程序步数的情况下将注释的块再设置大点试下
或是用个简单的程序,写几步用注释写下试下过程

网友C:
全部都勾选,可能你程序过大,PLC容量不够.

楼主:
程序不大,容量8000步的我才用了200步,我看了,程序没有超过剩余容量

网友D:
200步的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把PLC内存清一下,随便分2块给注释,然后将程序参数注释都灌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记得设定参数一定要传进去

网友E:
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