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我单位的中频感应烧结炉开炉升温都很正常,温度升到1400就跳闸,跳闸时输出功率、直流电压、中频电压高于额定值,直流电流低于额定值,虽然功率很高,但是温度升不上去,请教各位专家,都有哪些原因导致。

楼主:
这台中频感应炉之前改造过,由于铜排发热太大,为了减少铜排连接的热损耗,将铜排的长短和连接减小(铜排载流量足够)。 可是改造完后 设备运行不但没有改善,中频电压、直流电压、功率越来越高,温度上升不到之前的效果。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由于 铜排产生的电磁场影响了补偿电容的正常使用?因为铜排缩短后距离电容器柜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