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如图,请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上传图片
引用 楼主:
如图,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学机械的都应该会算吧
我不懂
学习

网友B:
兄弟你问问题也要专业啊,轴的摆放位置你没说清楚啊,是水平还是竖直,校荷的方法不一样啊,工具书都不公司也不好帮你,因为你的信息也不详尽
你转盘的质量太大,建议你还是选用粗点的轴吧,

网友C:
如果不带刹车慢慢转,可以短时间用一下,轴并且要有相当的韧性。
总之,是小了,这么大转盘,要用80左右的轴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轴为水平放置

网友D:
改成两头轴承

如有困难,另外一头的轴承内孔加大,镶在滑板上,来回滑动【要想法保持精度】

网友E:
这个问题.... 建议翻阅一下 材料力学 这本书。 上面有详细的 校核方法。
不建议你用 悬臂梁的设计方法 , 应该用简支梁方法。这样可以大幅度减低轴的应力集中问题。 看你的设计应该是线轮经常拆卸,可以在拆卸端加一个辅助支撑。
工况是否有冲击载荷? 如果没有可以用40Cr 渗碳淬火HRC45 应该没问题。可大幅度提高耐磨性,和刚性

网友F:
这个要看看力学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