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俢

楼主(2010-11-18):
对于台安变频器世面上出现的较多的以N2系列变频器为主。在台安变频器维修中经常出现的故障有:
1、台安变频器维修中变频器维修   提高电的报警OC-A故障: 一般这类机子都使用1到2年后,在现场运行一会儿,在频率上升的过程中报警OC-A,严重的一起动就报警: 此类处理的方法是:拆下变频器测量模块是否有问题,其次先不要急着打扫上面的灰尘,先做一个整机的观察,就像侦察一下现场一样的道理。这样做是为了看是否有明显烧坏的部分。容易观察出来。如果没有明显烧坏的器件,那么首先分析故障部位。所能引起此故障的故障点在那里。排除法,直接抓重点。由于此类机子是用了一段时间损坏的。所以属于自然使用损坏。不属于人为造成。问题的重点就是一定是某些器件的容量参数,发生了变化,老化所引起。
2、台安变频器维修中的报警OC-S 故障: 重点检测模块的好坏,包裹驱动的针脚。 此类报警经常遇到的就是上电就报警OC-S,大多是IGBT模块击穿损坏。大多是P 端和 U  V   W的一端击穿。更坏全新模块,拆下光藕923 ,一定有一路,不能再用了,最好923全部换新的,如果想放心一点的话,驱动电容全部更换,为最保险的。
3、台安变频器维修中的N2无显示故障:首先检测模块好坏,如果检测发现模块没有明显损坏的迹象,那就上电首先观察电源灯是否有亮,如果电源灯有亮,而引起的没有显示的话,故障一定出在开关电源部分。以3844电源IC为检查的重点。检查5脚与7脚之间是否有14V的稳定直流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又稳定,测量5脚8脚之间是否有5V的直流稳定的电压。大多都是没有5V。更换3844观看结果。 引起无显示,重点派查的器件有:开关管K1314  ,3844 , 以及3844周围的帖片器件。最后是开关电源变压器。
4、雷击过的N2系列变频器:一般给雷击坏的变频器,坏的是最严重的,故障也最多。他可以从主板,到排线,然后到驱动板,到模块。都一下给你搞坏。主要是一些晶体管坏的比较多,并且从外表也看不出来有明显烧坏,用表测量大多的脚都是击穿了已经。最用意坏的是CPU。 台安N2变频器CPU也是最容易坏的。他可以引起某个脚对地短路,大多都是里面某个脚对地短路,其次他给定的驱动信号,电压不稳定也经常遇到三相不平衡输出。也有一部分是主板所引起。维俢变频www.boda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