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11-18):
是应用到收丝工艺,简单说就是把设备生产的钢丝缠起来,因为设备出丝的速度会变所以要求收丝也随之变化,我选用的东芝as1,恒转矩控制,因为精度不高没有外加其他传感器,现在问题是收丝一会后就ol1报警跳闸,原因是变频器过负载,请问是我参数设置不正确还是此型号变频器直接控制做不到,希望前辈们不吝指点,如果变频器我选错了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买了8台就都不能用了,所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11-03-27):
OL1是变频调速器过负荷跳闸,

网友B:
变频器可以应用的行业很多,像风机、水泵、木工机械、纺织机械、自动扶梯、数控车床、高速冲床、印刷机械上等等.如果需要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可以联系,例如像三晶变频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