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380V电机容量多大需要配软起?

网友A:
要看负载是啥啊?负载的性质是不是需要软启动,或软停车
0.8KW。1.5KW的电机,很小吧,我都用过软启动,还有5.5K,7.5K,15K等等

网友B:
如果是重载启动的,要求力矩大的,可以考虑

网友C:
主要还是看变压器容量吧,容量够的话直接起动是最好,其次的软起,自藕启动和Y-三角吧。

网友D(2010-12-24):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电动机的启动方式要考虑变压器的容量。
当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时,较大容量的电动机也可以直接启动。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
机,其额定容量(KW数)超过变压器容量(KVA数)的30%;经常启动的电动机,超过
变压器容量的20%时,要配软启动了。

网友E:
看你负载大小了,尽量比你的点击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