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如题: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网友A:
那是肯定的. 越大功率越能节能

网友B:
看负荷情况,如果满频率50HZ运行,输出电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就不节能

网友B:
一般用在风机、水泵效果节能相对明显

网友C:
我和2楼观点一致:“那是肯定的. 越大功率越能节能。”

以前还将信将疑,现在不怀疑了。因为自己所用的系统稍加留意即可知道。多多少少比工频用电减少。特别是风机和泵类负载。

网友D:
是否是需要经常调速的才比较节能
对于不怎么调速的应用是不节能的?

网友E:
要视负载及具体运行情况而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需要经常调速的才比较节能
对于不怎么调速的应用是不太节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视负载及具体运行情况而定
节能在机、泵类负载比较明显

网友H:
用在风机、水泵效果节能相对明显

网友I:
变频器能否节能?关键是要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特性及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的,即便是风机、泵类负载,如果负载一直是处于满负荷运行的,来谈用变频器节能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实际运行功率小于额定功率(100%)时,应用变频器才有可能节能,这时电机转速的下降(小于50HZ)才会有节能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在风机、水泵效果节能相对明显

有同感

网友K:
呵呵,越大功率越节能?观点成立吗?变频器能否节能是看实际功率的,主要的还是看额定功率下它的满载率而定。想想都知道,当110KW的电机,所拖动的负载为110KW时,还能节能吗?

网友L:
节不节能不在电机功率大小,也不在于负载一定是风机和水泵,其实很多大转矩的也可以做节能啊!关键是要看电机有没有浪费,有浪费才有节能,没浪费你怎么节能呢??????

网友M:
取决于负载的性质及工作的频率;
对于风机水泵类,低频时省电更多;

网友N:
变频器本身是不但不节能而且会本身会产生功耗,大家看到的节能是因为它的输出是高频(脉冲)载波,这就像开关电源跟线性电源相类似的地方。在降功率使用时更加明显。

网友O:
在风机水泵用时,不满负荷时用是可以节能的

网友C:
哈哈,这多“大拇指”。主要是把此“话题”谈得更透。

大家说的都很不错。电机如果工作在额定状态,哪来的节能?变频器还要耗电。这些话都没有错误。不过,谁设计系统会把电机工作在100%额定连续运行能?特别是大于100%额定状态,工作制就得是间歇式了。否则电机就over。

变频器节能否,参照物是什么?应该是,在相同条件下(相同的电机、相同的负载条件下),工频与变频两种控制的比较。大家比较过吗?不要想当然呦。

我用西门子的MM440对风机类系统比较过。电流是不一样的。我指的是网侧的电流。具有节能功能的变频器产品,他能在电机的工作点自动寻找最佳效率效率,通过微调电机的V/F比来实现。

网友K:
"谁设计系统会把电机工作在100%额定连续运行能?特别是大于100%额定状态,工作制就得是间歇式了。否则电机就over"

不敢苟同你的说法,电机设计不能在满功率运行?大于满功率运行就非要在间歇状态运行才行?看来阁下对电机真的。。。呵呵。大于的概念是多少?5%?10%?还是都不是,关于电机的话题,我倒有兴趣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了。。
说到变频器能否节能,不能片面说不能节能,也不能片面的说可以节能,制约的条件太多,负载性质、负载率、工况、电网情况都影响到这个内容的探讨。节能,就算使用了变频器可以达到节能10%或者大于这个数的效果,但是不要忘记了,使用大功率的变频器,其在工作过程中,反馈于电网的高次谐波对运行于本电网的感性设备和容性设备的无功消耗又有没有计算进去呢?当高次谐波所消耗的功大于使用变频器节能出来的10%效果时,节能效果就是负数了。以上所说只是针对大功率变频器而言,小功率的忽略不计。当然,我现在也是凭理论进行分析,具体的参数,例如,高次谐波的数值以及其所消耗的无功量、节能值等还需要精密的计算才能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有点班门弄斧了,希望大家平常心进行讨论。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连续工作指的是400小时以上连续运行。这种条件,你如果把电机的额定值用满了的话,你试过吗?还是想当然在说话?

大功率的变频调速系统?指的是是多大?请问楼上有概念吗?是兆瓦级的?100千瓦级的?大功率的交流传动系统,在设计系统的时候难道不考虑网侧问题吗?

网友K:
想?呵呵,想出来的东西我还不敢在这里乱发,免得误导。400小时算个啥?我们公司的10KV630KW电机和0.4KV280KW电机180天满载不间断运行,设备半年轮换一次,不见得有什么问题!不信的话请阁下去自来水公司访问一下,看看电机怎样运行的,水泵电机有哪台不是满负载长时间运行的,老兄,电机的基础知识啊。。呵呵。低压中大功率变频我们用过280KW的,中压的见识过6KV1000KW的,不过仅仅是见识过,并且有所交流而已。不知道阁下进行过谐波治理没有,变频器厂家不是没有考虑过谐波问题,而是不想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这方面的改进,厂家最常用的谐波抑制措施一般是在进线增加电抗器和出线增加滤波器来做简单的处理,毕竟这些不是他们的专长!但是由于这些设备并不能对所有的谐波通用,在脉宽调制中,由于其调制角度的不断变化,所产生的谐波类型也是各有不同,厂商提供的简单设备根本不足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你所说过的西门子,我们有两台就是因为产生谐波太厉害,在谐波吸收柜未投入使用前而将其暂时退出运行的!

网友P:
在这里,是不是输入功率降低了,就实现节能了?

网友Q: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耗能装置,变频器节能是一场骗局。

网友R:
满负荷的话,可以切换到工频啊,在风机水泵类负载节能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S:
这个问题我只能围观

网友T:
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只是太多人没有从实际出发。

变频器节能是肯定,但首要前提是负载会随工艺变化而变化,电机做功变化。就拿自来水厂来说,用水都有个高峰期,比如中午做饭的时候,晚上洗澡的时候,这时候都是用水高峰期。而设计院选择水泵肯定是按最高峰来选择的,并且还会考虑一定的余量。

变频器节能是因为整个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水量的要求,自动降低转速或提高转速,用水量减少,压力就下降,这时候变频器就把速度降下来,做功减少了,能耗当然下去了。而工频电机只能通过运行的台数来解决用水量的变化,很多时候,用水量低的时候,即使减少运行台数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候电机的做功就白白浪费到压力上面了,比如半夜或凌晨。

而且水量一下来你就去停水泵吗? 如果下一时刻用水量上去呢? 我估计人工控制的话不但麻烦,而且错过了一段本来可以节能的时间。但控制系统加速变频器就可以,他可以根据出口压力的变化,几表钟内就把速度调到位。

通俗的讲,所谓变频器的节能就是系统能自动根据负荷的变化降低电机转速。

而很多人讨论变频器节能好像是停留在变频器的原理上面,视乎要证明变频器不产生额外的能量,这个还要证明吗?能量守恒啊,变频器不但产生不了能量,而且消耗的能量会占到整个系统的1-2%

要从工艺方面去考虑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还要重的重复:变频器本身是消耗能量的,实验数据证明,变频器消耗的能量能占到整个系统的1-2%。 变频器的节能不是变频器本身能产出能量(想想能量守恒吧),而由于工艺原因。

不要从变频器的内部原理去考虑能否节能,从生产工艺去考虑!

网友K:
同意26楼意见。。。但我觉得,使用变频器用于制水工艺上,已经不仅仅是节能了,更多的是如何达到恒压供水,保证供水压力的意义远比节能更加大!

网友U:
好像人多声音大就占理,能量是守恒的,当前节能减排的呼声掩盖一些真相,节不节能要看总的效率,真想不出风机泵类是怎么节能的。用变频器主要目的和原因也不是它会节能,相反变频器的整流部分和输出功率管耗散功率也不小,节能是相对的,相对于频繁起动的场合。新手上路,弄一下小斧。

网友V:
对于风机与泵也不一定节能明显
比如罗咨风机/叶片泵/柱塞泵齿轮泵
或真空风机/真空水泵/循环风机/循环水泵

网友C:
^_^,论坛、论坛,就是争论和交流的地方。很不错,大家能敞开心扉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许行业不同,面对的负载要求、工艺要求都不同。还有使用的变频器也不同。因此都有自己特定的具体情况。看看很开眼。

我呢,再说一点,那就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调速系统即便是恒转矩负载,也有一个效率优化的问题。而直接工频驱动,谈不上效率优化的。当然。参照物还是应该一样的时候才能比较。否则说明不了问题的。

网友W:
当变频器工作在47Hz以上时,以无节能可言。变频器自身也有功耗。

网友W:
当变频器工作在47Hz以上频率时已无节能可言。变频器自身也有功耗。

网友X:
疑惑!!变频器节能到底在哪里??在风机、水泵节能这是肯定的,变频器对经常启动的环境中(大功率电机)也有节能吗??在其他的使用环境中节能应该也有体现吧?哪位大师可以指点??

网友Y:
节能是节能的.

网友Z: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所以,从节能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小区供水,不用变频更节能,用屋顶水箱让水泵间或运行,比用变频控制24小时运行更节能。
有的时候要脱离这个圈子,也就是在圈外能看得更清。
当局者迷啊。

网友AA:
变频器本身并不节能,之所以说节能,其实是对风机、水泵等电机运行状态的调整而言的,所谓节能,主要还是因为减少了风门挡板、阀门的节流损耗。因为对多数风机、水泵来讲,其运行功率与负载波动关系不大,即电机无论负载如何变化,其运行功率基本不变(不是绝对不变),这就造成了负载变小时,电机依然大功率运行,形成浪费。节能节的主要就是这块浪费的部分,当然也包括状态变化引起的磨损和其它损耗(相对量比较小而已)。
加入变频器后,可以使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其实是使电机变速运行,充当了一个调速器的角色,这样就使得电机在负载变小时,电机也低功率运行,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如果负载没有太大变化,变频器也就没有节能的空间了,比如一些磨机。反之,如果负载变化比较大,比如水泥厂高温风机、篦冷机风机、火电厂的一次、二次风机等节能空间就十分可观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要视负载及具体运行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