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主从控制求助

楼主(2010-11-18):
我采用ABB的ACS800变频器组成主从控制,一台主机,2台从机,可是有运行起来有2台电机转(一主一从),还有一台从机显示有转速,可是电机就是不转(电机也有声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不转的那台变频器单独带一台电机他就可以运转!希望大侠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启停是有通讯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参数可能没设好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参数问题,谢谢!

网友B:
楼上能介绍下怎么解决的吗?参数问题是什么参数问题呢?还有就是从机和主机机械连接是同轴的?不同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