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机的空开选型

楼主(2010-11-18):
各位大大,你们好,这边因接到个项目,梅达的焊机,265KVA的 焊接电流设定大概在16KA的样子,根据这2个条件,如何选择一次侧空开?额定电流大概是多少?焊机到变压器的线应该选多粗的?谢谢了

楼主:
终于选好了,选用的400A的空开,线粗120平~

网友A:
有什么选型要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楼主分享下呗

网友B:
点焊机的铭牌上标有一次侧额定电流,可以根据此项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