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8):
三相380V,810KW电炉,要用多少平方电缆,

网友A:
电缆就算了吧。
这么大功率的还是用单心线架设合算。
每相用240平方的3条并联。

网友B:
电炉还是电弧炉?

网友B:
用80x8的铜母吧 投资比电缆低  运行也比用3根240电缆节能

网友C:
810=1.732*0.38*I

网友D:
这么功率还是用铜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80x8的铜母吧 投资比电缆低  运行也比用3根240电缆节能

网友F:
电缆就算了吧  那样很不合算的。还是用单芯240平方的3条吧、、、

网友G:
阻性负载不是那样算的吧。810KW只有1215A单相只有405A

网友H:
这么大功率,建议采用高压了,380V电流太大了,一启动,对变压器和电网的冲击很大的了。对线路来说,也不是很合算。

虽然达到设定温度以后,只有正常电流的1/5不到,但正常加温时的电流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I:
还是用单芯240平方的3条吧、安装要方便得多了。

网友J:
这么大,还能用电缆啊,用铜牌,

网友K:
没有考虑过增加电压吗?

网友L:
你是电弧炉的话,我劝你用桥架铜排,最好是用一个600V的专用变压器(配中频电弧炉也是600V电源输入的这样节能很多!一年下来几十w)

楼主:
感谢大家跑题了
不过有的人跑题了,电压是不能变的,电缆是要用的,不是我们能定的,换变压器要花钱的,母线能代替电缆吗,我用185*3BVR的。谢谢

网友M:
根据负载与供电设备的距离,确定方案.